楼主(2010-03-14):
CPU内部故障灯常亮,经过诊断,以下的内容是其中一个故障:
Event 1 of 22:  Event ID 16# 2522
Area length error when reading
Global DB,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610
FB number:     80
Module address:     84
Requested OB: Programming error OB (OB121)
Priority class:  1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不知道怎么找出问题所在,希望大家能提供一点建议,谢谢!

网友A:
编程故障,分析一下程序中的各项资源是否超出了该款CPU型号能提供的资源。

如果不能对程序进行优化,解决方案就是需要升级CPU了

网友B:
都OB121了?那就是编程错误。

Area length error when reading
读取的区域长度错误,比如,你需要读取20个字节,但是你的循环却读到了22个字节,根据DB的定义,未定义的字节不可访问,因此出错。

这种错误常常发生在间接寻址上,自己好好看程序吧,主要要看FB80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