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4):
图中表示的是不是将D180-D193表示为堆栈的范围,当第一个压入指令条件满足时将+30压入D180来表示吗?那如果第二个压入指令条件满足时,是不是要将+30压入181来表示呢?

网友A:
D180代表堆栈的首地址,D180~D183代表堆栈的控制字。

而对于栈的压入数据是从D184开始。

对于Push指令,你可以参阅CS——CJ编程手册的第626页对于Push的介绍。

楼主:
我的手册怎么就372页?
是不是这本啊?

楼主:
哦,还有一本指令手册,我在网上找到了,我先看看,不明白的再来请教~!谢谢老师~!

网友B:
看看老师的签名,可有领悟!

楼主:
内部I/O存储地址什么意思?

楼主:
哎~!在家看了半天手册,对这指令还是不懂怎么用~!今天到单位连上机,比较直观的看了一下,多少明白了一些~!不过还是有点不太肯定的地方,清老师看看~!
比如我设定SEET D180 #14这时180中应该显示00C7,表示199.但是我要不设置在DM区只用一个普通的通道号来表示。比如:SEET 180 #14  这是180中是不是也显示199呢?如果在程序中这样出现两个堆栈,是不是会冲突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在家看了半天手册,对这指令还是不懂怎么用~!今天到单位连上机,比较直观的看了一下,多少明白了一些~!不过还是有点不太肯定的地方,清老师看看~!
比如我设定SEET D180 #14这时180中应该显示00C7,表示199.但是我要不设置在DM区只用一个普通的通道号来表示。比如:SEET 180 #14  这是180中是不是也显示199呢?如果在程序中这样出现两个堆栈,是不是会冲突呢?

北京的大街有180号门牌号码,上海的大街也会有相同的门牌号码,他们会不会冲突呢?

请楼主除了看编程手册外,还应去了解一下PLC操作手册中对于存储器区域的定义。

楼主:
呵呵,是我没说清楚,我说的冲突不是指设置堆栈冲突,因为后面还要根据堆栈指针的位置去判断数据的传送方式~!我想问的是SEET 180 #14和SEET D180 #14两种设置中,180-184与D180-184中的数据,在同样的条件下是不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