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4):
上周遇到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大虾:
一台设备因为干扰造成自动复位,想给接个地线,喊来了电工,小伙子拿电笔一测,灯亮了!
小伙子说,不能接,按照规定带电的设备不能直接接地线。
想请教一下这个变频器的”感应电“问题应该怎么解释才能说服他来接这个地线呢?
他的做法也无可厚非,按照电工的安全操作规则应该是不能随便的让带电设备接地线的。只是觉得单单感应电三个字还是说服不了他的。

网友A:
变频器外壳有感应电压很正常的事,因为是高频辐射所致。接地而且是大面积接地解决干扰。

网友B:
试电笔内装有一个2~3兆欧的电阻和一个氖管;当被测电压高于氖管的起辉电压65V.AC和通过氖管的电流大于2微安,氖管便会点亮。
     试电笔会不会发亮和检测点的对地电位有关,如果变频器没有接地,其接地端浮空时,其对地有感应电压时,用电笔试当然是会亮的。最好用万用表来测量并判断这是个什么电压?

网友C:
变频器的开关电源550V供电回路中,与变频器金属外壳之间接有小容量电容,另外次级供电回路中,也与外壳之间接有小容量电容器(几千皮发),目的是抑制开关变压器初\次级的有害耦合及消除干扰.该电容器的接入,使得变频器外壳与大地之间,有了小量值的"容性电流"通路,故摸变频器外壳时,有时有麻手感觉.未接地线前,用电笔测量外壳,会发亮,会万用表测外壳与地之间,也可能有高达百伏以上的电压指示.但是不是真的漏电,可在外壳与大地(连接点加水潮湿以减小接地电阻)之间,接入220V灯泡试验,灯泡不亮,说明为电容器产生的微小的容性泄露电流,灯泡亮,真的是有漏电故障了(真的漏电故障是极少见的!).
   顺便说一句,这种正常的微量的泄露电流,不足以形成人体触电危险的.
   所以变频器说明书中,也一再强调,变频器外壳要接地线,并且外壳上还备有接地螺栓和接地符号提示.
   测量一下,将变频器外壳接地,应该就会消除"感应电"了.

网友D:
楼上的方法不错

网友E:
如果他测的是变频器壳体,那应该立即接地。而不是他说的带电设备不能接地。

楼主:
谢谢各位了,下周上班试试能说服小伙子不。

网友F(2011-03-27):
变频器要求要良好接地,多台还不能串联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