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4):
本人普专学历 维修电工中级 目前在在单位学徒  目前在车间做维修电工  基本功还不过硬
电缆盘维修不懂之处求解:
1.电缆盘出现的问题是 有一根线断了
2.用万用表检测断线很容易 红黑笔接电线两端就能看出来了
3.(1)这个是问题的重点。。有时候去车间工作 带着表很不方便 就带着一个电笔
(2)把电缆盘上的火 零 地三根电线接好后通电的情况下测量电缆盘上的插座 发现零火两根线都带有220V的电压
  (3)我很不解  明明是断线问题  如果火线断了就不会有电压 零线断了顶多火线能检测出电压  为什么实际用电笔检测两边都会有220V的电压 求解

经过查阅资料 测电笔检测一端220V 一端110V 已确定是感应电  问题在于感应电是应为金属切割磁感线产生的  那个导线摆在那里 凭什么来切割火线产生的磁感线?

网友A:
感应电,这也试电笔应用的弱点

网友B:
你是用的数显的那种电笔吧

楼主:
回复楼上 是的 就是带显示数的 那种电笔  什么叫感应电?

楼主:
感应电什么意思?  为什么试电笔会有测出感应电的弱点?

网友C:
用老是电笔,乃泡那种就好了。

网友D:
电笔测量有时候会使你一头雾水,还是用指针式万用表可靠。

网友E:
你说的这种电应该就是电笔靠近以后产生的电。

网友E:
斜线表示接线插座。插上用电器后,由于线盘B处断线,因此,用电笔检测插座2个孔,均带220V。此时灯泡不工作,起导线作用。这种情况下,2个孔的电压均为220V。
撤掉用电器,测量2个孔的电压,一个为220V,另外一个孔,由于只是靠近220V火线,因此感应出电压,一般达不到220V,就好像人体靠近高压电时,毛发会自动竖直一样。

网友F:
是感应电,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两条线之间的电压,有220v,说明世好的,如果没有220v,说明是零线断了,零线断了用电笔测量就有感应电220v了。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谢了 高手真多 我明白了 哈哈

网友G(2012-11-21):
引用 网友C:
用老是电笔,乃泡那种就好了。
用乃泡那种有时也会点亮的。线路过长时。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用老是电笔,乃泡那种就好了。[/quote
零线断了用乃泡电笔测火、零线都会亮。

网友H:
 问题在于感应电是应为金属切割磁感线产生的  那个导线摆在那里 凭什么来切割火线产生的磁感线?

楼主提出这个问题值得思考,通电导线周围存在磁场,应该是初中物理课就介绍过。另一个原因是电容在作怪……

网友I:
这个很容易啊,你测到没有电压显示的地方就是断线的地方。

网友J:
用万用表也可以测火线,零线,表打到电压档,一手捏住一支表笔,另一只手拿另一支表笔去测线,(放心不会被电到因为电压已经被表降下了,火线大概有120到140V,零线就只有几V)

网友K:
由于是交流电,所以周围都有变化的磁场,所以在你的另一根线上便产生了一个电压,这个电压会使电笔显示220V的电压,有时候线长一点的话即使用氖管的那种电笔,电笔也会亮的
但为什么零线未断时不会产生感应电呢,那是因为零线没断,产生的感应电流回变压器中性点了

网友L:
电缆盘断线检查用万用表通断档,将电源线两端一头并死,一头和万用表表笔两端连接,然后开始用手来回窝线,万用表响了就是短线的地方!!一般情况下,这种办法十有八九可以找到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