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4):
小弟刚接触伺服,被电子齿轮比搞得蒙蒙的.那位帮忙看一下.(山洋的伺服)
编码器分辨率: 131072
丝杠螺距: 5MM
电机转速: 3000/min

问:
1.如果我要100个脉冲走一圈,电子齿轮比应该是多少?
2.如果要要走1mm,电子齿轮比又是多少?

网友A:
你的这个编码器分辨率有问题。

网友B:
编码器分辨率: 131072  这是17位的,没有问题;

楼主:
谢了,这个解释详细多了,另外想问所有伺服的电子齿轮比计算都跟此公式一样的.

网友C:
编码器分辨率: 131072
把这个搞懂就OK了。1mm对应1/5圈。也就是0.2圈。
100脉冲=131072,那么齿轮比=131072/100=32768/25
如果是1/5圈的话,那么齿轮比=32768/(25*5)=32768/125

网友D:
电子齿轮有时可以理解成一种中间运算的工具,可以放大输入脉冲,这样有时电机转速不够的时候可以用。但精度会降低。

楼主:
今天实际试了一下,行走距离并不准,难道我计算错了,不懂??????
1. 齿轮比 32767/125, 100脉冲实际走了4mm.
2. 齿轮比 32767/25, 100脉冲实际走了20mm.

注:齿轮比的最大输入值是32767,

已经解决了,原来脉冲增倍这里设置成了"4",默认是"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