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4):
兄弟们,我想用个11脚的10A的继电器控制一个750W的风机,也就是1.5A的电流。

我为什么不用接触器而用继电器呢?因为接触器
一、没有密封,我的工作环境比较差,潮湿、灰尘比较多。我一个德力西的继电器没用一个月就坏了(不知道是不是人品问题)
二、接线啰嗦。相对于继电器直接从底座上拔下来再插一个上去就行而言,这个接线也太多了~~
三、体积大,体积大了也比较占地方,而且吸合的时候嗒嗒嗒的响。
四、安装要求高,如果稍有不垂直就产生吸合不到位的状况。

鉴于以上原因,我想用继电器取代接触器。

但是用继电器也有几个担心。
一、负载。从理论上说来,10A的负载拖个750W的风机应该是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的。但是我看那继电器的触头可斯文……
二、三相安全。也是因为负载引起的,有时候怕哪一个触点或者二个触点给熔在一起无法完全分断了,那就麻烦了……那可会烧坏电机的~~(其实这个问题接触器也有,所以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万一的问题……用固态继电器能解决么?)

网友A:
应该可以的。

网友B:
想要万无一失,就得多花钱

网友C:
考虑起动时的电流冲击;

网友D:
只要容量够了,不在乎继电器还是接触器,10A的很好,没有半点问题。

网友E:
呵呵,按功率来看没问题

网友F:
除了电流,还有电压问题也必须关注,接触器之所以这么大,肯定有它原因的。吸合时放电,继电器不一定能承受。继电器内部各组接头间隔很小。放点的话,很容易就击穿了。如上图,触点间隔太小,中间没有绝缘材料。

网友G:
我觉得还是用接触器安全点,继电器没有把触点隔开

楼主:
七楼的兄弟说得很详细。我也考虑到了这个,750W会有太大的的电弧吗?

另外,因为环境恶劣,有没有办法解决那个 密封不好 引起的问题?

最后一点:这个因为接触点熔化导致无法分开进而引起三相电机缺相或者一相持续供电导致烧电机的问题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H:
用一段时间你再看是不是稳定

网友I:
不可以,750W虽功率不大,但吸合和断开瞬间是起弧的,容易弧光短路,接触器则不会

网友J:
可以先试一下看看

网友F:
继电器一个很小的电弧就够你烧的了。500W以上,对于继电器来说,触点接触瞬间,电弧肯定很大的。这就是为什么都是通过继电器控制接触器,再去控制主回路的一个原因。这当中少了继电器和接触器都不行,无非就是电压电流问题。
你可以先用继电器试着,看能挺多久。
至于环境问题,可以找个塑料盒子把接触器盖起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继电器一个很小的电弧就够你烧的了。500W以上,对于继电器来说,触点接触瞬间,电弧肯定很大的。这就是为什么都是通过继电器控制接触器,再去控制主回路的一个原因。这当中少了继电器和接触器都不行,无非就是电压电流问题。
你可以先用继电器试着,看能挺多久。
至于环境问题,可以找个塑料盒子把接触器盖起来。
不向你说的这样--------看清楚了,继电器也是有容量的。

网友F:
楼上的朋友,发个图,欧姆龙通用系列继电器。触点带负载能力。
2极的继电器,带1100VA
4极的继电器,带660VA
这就是差别

网友K:
楼主,你的电器工作环境潮湿,灰尘重,安装地方允许的话,我建议你用防爆电磁力启动器,但这个费用相对来说贵。我是野外工作的,电气设备全是露天,控制及电机全是防爆的。用防爆盒时必须达到各个密封处必须严格密封。否则就易进水受潮,盒内电器就会受损。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上的朋友,发个图,欧姆龙通用系列继电器。触点带负载能力。
2极的继电器,带1100VA
4极的继电器,带660VA
这就是差别
16楼的朋友你发的大图,你要知道继电器是有多种规格的,与楼主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楼主用的继电器是10A的,实计电流只有1.5,所以用10A继电器,是没有半点问题的。

网友F:
楼主把继电器图片、型号、参数发上来,一下就清楚了。

供电所的上万伏的电,都可以直接用继电器控制。我说的也是最常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主把继电器图片、型号、参数发上来,一下就清楚了。

供电所的上万伏的电,都可以直接用继电器控制。我说的也是最常见的

什么型号不在乎,只要容量够了就行,它这个很简单,很随便,不用这么费事。

网友L:
可以的了,只要是不经常启动就可以的了

网友M:
那你就用3个继电器

网友N:
用小容量的三相固态继电器吧

楼主:
首先我非常感谢各位老兄(或者老姐)们对我这个问题的关注~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现在用的是德力西的10A的接触器,没用一个月就坏啦,在没有异物和工作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出现吸合不妥的问题(发出嗒嗒嗒 的声音)

所以我想用 继电器 来替代  接触器。

这个确实有的朋友说的有道理,继电器毕竟三个触点之间没有隔断,所以电弧可能会造成触点间(即三相触点之间)的短路而烧坏。

但是我也在想,既然继电器标注了他的负载能力有10A,为什么又不能负载10A的电流呢?(哪怕是10A的15%都不能用啊???)  那他这个标注算不算虚标???

还有就是,听朋友们这么一讨论,我还真没底了……真不知该不该用继电器替代了。烧个继电器事小,我怕烧电机……

我倒也想过楼上的兄弟说的用固态继电器~可是他有漏电电流,是否应该在前面再加个空气开关——在维修的时候以确保人员安全?

网友O:
你用接触器吧 同意楼上的 我们也有750w的 你试了 就只不行

网友P:
怕缺相烧电机,再接一个电动机综合保护器,缺相时自动断开控制电压,我建议还使用接触器,环境问题另想办法,如果是灰尘多,做一个全密封的箱子。如果潮湿,继电器的插座相间距离不是更小吗。

楼主:
我所担心的不是普通缺相烧电机,而是担心因为接触器的接头熔化而导致不能分离引起的缺相烧电机~~

这种问题如何解决呢?这个可不是电机综合保护器能够解决的啊???

PS:我这装了电机保护器~

网友Q:
整个箱子不就O了,在恶劣的环境也行

网友R:
小型继电器千万不要用!接触器与继电器看是可以,但要考虑他们的性质不一样,接触器基本的是有灭弧装置,相间耐压等级较高,继电器没有灭弧性能,通常触点之间是同一相,只要运行容易短路。(只有ZJ-10中间继电器可带用,相间有隔离)仔细了解一下电路图,就知道了。

网友S:
奇怪啦
做个配电箱
把接触器放在里面不就好了吗

网友T:
可以的,空调就是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