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5):
我家的电风扇不转了 测了开关那里发现有电有回路 不知道电风扇的接线电路图 哎 没经验

5楼的电路图 我没有看明白 高手能不能简要解释一下电风扇的工作原理

网友A:
起动电容可能坏

网友B:
要么就是开关坏了。

网友C:
转动一下扇叶,很多为轴缺油,用手转动时应自如没有一点阻滞感觉。

网友D:
线路不通\电容失效\调速开关故障.....

网友E:
电容器的故障比较多。

网友F:
你说的太简单了,这样没办法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