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初学,问问.

楼主(2010-03-15):
OMRON中的DM区,是以字为单位的.如果存,字节,字,双字.有区别吗?地址如何分配的?
是否与S200中的,VB,VW,VD相同呢?

网友A:
保存字节会有差异,或许是高字节为0或者低字节为0,看您怎么保存了。
    保存字与双字不会与西门子有差异,唯一的差异就是西门子以VD表示为一个双字地址,而这个双字地址依然由2个字地址组成,VW1,VW0,而欧姆龙只是使用诸如DM0,DM1这样的高低字组成一个32位的存储空间。
   对于地址分配,与西门子相同。

楼主:
谢谢,果然是高手说话,一针见血,简了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