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指令求教

楼主(2010-03-15):
请前辈看看这个应用指令程序时什么意思?其中K123是什么意思?如果我想用基本指令来代替应该怎么编?

网友A:
K123对应常数123,对应2进制数01111101,送入K2M0。
即 M7=0 M6=1,M5=1 M4=1 M3=1 M2=1 M1=0 M0=1
基本指令替代就是SET M6,SET M5 ……
RST M7 RST M1……
多看看手册会对你有帮助,靠简单的提问无法达到看手册的水准。

楼主:
我手册都看了两遍 也没明白 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 M7=0时plc自动识别等同于RST M7吗

网友B:
呵呵;PLC用到的二进制、8进制、十进制、16进制、BCD码间的转换先学一下;

楼主:
上面的K123是十进制数 转换成二进制数应该是1111011,不是顶楼说的1111101啊?

网友C:
二楼说的很对,就是转换成二进制算错了。

网友D:
呵呵,进制转换问题,二楼的意思是对了,只是结果出了问题

楼主:
是不是M7=0时plc能自动识别等同于RST M7吗?

网友E:
8楼,可以这样理解,即把0送到M7。
如果有MOV指令,则不一般不会用基本指令去实现。
当然,如果是为了理解指令,则方法不错。

网友F:
批处理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