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五线制

楼主(2010-03-15):
三相五线制电源线我怎样才能确定它的相线、零线、接地线?线的颜色一样。

网友A:
三相线一般是红、黄、绿。接地是黄绿相间的线,有PE或者接地标志。零线不是很清楚。

网友B:
同求怎么知道零线
单位用的好像地线跟零线是一样的
难道我用的是3相4线?

楼主:
顶楼说的我明白  我的意思是说在不区分线的颜色的情况下 怎么区分?

网友C:
零线为兰色

楼主:
有没有能说明白的?

网友D:
在同一颜色下,只能用万能表量,一根,一根的找,费点事呀,找出来后做好记号。

楼主:
是用万用表电压档吗?还是其他的表

网友E:
线的颜色还一样,那只能像楼上说的一样

楼主:
是用万用表电压档吗?  但是相线与零线间的电压是220V  两根相线间的电线也是220V  这样用电压档没法量?

网友F:
黄,绿,红是三相电,苏说的la,b,c蓝色是零线,用n 表示,黄绿色是接地线,用pe表示

网友G:
两根相线间的电线也是220V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的是单相,不是三相。拿电笔就能把相线找出来。零线,地线,用万用表电压档量。

楼主:
大家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是说如果在线的颜色相同的情况下  我应该怎么区分? 如何区分。

楼主:
三相电中  两根相线间的电压不是220V 吗 ?如若不是两根相线间的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H:
两根火线之间380V,一火一零220V。看看电工常识就会明白,或者在网上搜索一下,不难的。

楼主:
哦 那么火线与地线  零线与地线间是不是电压为零?

网友I:
三相五线属于TN-S系统.三相及L1.L2.L3.零线N.保护零线PE.颜色为.黄.绿.红.浅兰.绿黄双色.

网友J:
一般情况下相线、工作零线、保护零线的线截面积是不可能一样大的很容易区分。

网友A:
5根线颜色一样?
拿5根线对地测电压,3根相线马上就确定了,地线和零线应该没多少好办法确认。

网友K:
是用万用表电压档

网友K:
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先量出三根相线(相与相之间是380V),再找零线和地线,地线的对地电阻为零,使用的电器的最近点接地。零线线的对地电阻不一定为零,零线的最近点接地点是变电站或者是供电的变压器处。可找一个4P漏电开关装上,负载接一个白炽灯,如果接对4P漏电开关不会跳闸,,如果地线当零线接是合不上闸的。

网友L:
现在好像有很多线都没有分了,有的是从线径上看,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M:
三相五线制一般三相线比零线和地线粗一些,地线上一半常有有两种颜色,零线多为黑色或蓝色。其实也不一定非得把零线和地线分开,关键是你的输入和输出要一致。不能输入接在领先排上,而输出又接地。

网友N:
线都是一样了,说明是你自己配的线,那你还有什么可分的。你想用那根就用哪根啊

网友O:
这个很简单,首先用电笔(或万用表)测量这5根线,有电的为火线,没电的为零线或地线。然后给其中一相接上负载,测量刚才没有电的两根线的电流,有电流的为零线,没电流的为地线。绝对OK!

楼主:
测量火线时 需要和哪根构成回路呢

网友P:
首先用电笔(或万用表)测量这5根线,有电的为火线,没电的为零线或地线。找一个4P漏电开关装上,负载接一个白炽灯,如果接对4P漏电开关不会跳闸,,如果地线当零线接是合不上闸的。

网友Q:
黄、绿、红为相线,黄绿为接地,蓝或黑是零线

网友I:
三相五线的颜色表示;L1.L2.L3是黄.绿.红,N是浅兰色,PE是黄绿双色.这是<<JGJ46-2005>>规范里的规定.

网友R(2010-04-14):
相线是红,绿,黄色,零线是兰色,接地是黄绿色

网友R:
我支持23楼的方法

网友S:
用万用表测量先分出相线(这你会吧!相线——零线、相线——地线都能测出220V电压,看读数为正数的红笔是相线,反之……)然后把相线——零线(或地线)接入断路器,短路后断路器会跳闸的是地线,不跳是零线。

网友T:
使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后确定相线,零线对地有较小的电压,而地线没有。

网友U:
23楼是经验之谈,顶……

网友R:
用测电笔量,亮的3根是相线,取一根相线和另外两根中任一根接负载,漏电开关动作的是地线,剩下的就是零线

网友V:
用万用表量出相线,相线间电压为380V,余下的两跟,就是零件各地线了。

网友W:
输入电压为220的变频器我接到电压是380,应该会烧坏那些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