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5):
高人指点:哪位知道伟创变频器的超级密码,或者是直接强制恢复出厂设置CPU型号为MB90F562B,甚急!!

网友A:
出厂设置好像一般的变频器都有的吧?找手册看看,找不到的话,致电供货商。比在这里问要快。我这边没有这个品牌的变频器。

网友B:
问厂家的技术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