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子程序的讨论

楼主(2010-03-15):
初学OMRON,不是很明白,说错了不要误人就好.
1,此比较是建立在S200,OMRON这间,主要是软件不同.
2,首先S200的子程序与OMRON中段有所不同,但有相似这处.OMRON是用SKON,SKOF来开关段的.
  S200更灵活.
3,OMRON中子程序只能在程序段中写,不方便.里面没有临时变量,不方便.
以上二点只是我的乱讲,不知道对错,请老师指证,是否OMRON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1、你拿S7-200与整个欧姆龙相比,你不是在找死?S7-200如何与欧姆龙的CP1H,CJ,CS等机型抗衡,不是一个等级的。
2、开关段与Call又有多大的区别呢?而S7-200的更灵活又在什么地方体现呢?
3、临时变量?你只要遵循对于变量先写入再读取的原则,那么全局变量也可以作为临时变量使用。

总之,如果与CP1H相比功能,S7-200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抗衡的,即使S7-300上来,也无法在性价比上与欧姆龙进行抗衡的,西门子也只能用编程灵活来忽悠一下了,当然,如果以网络功能来论,那么西门子的DP是有优势的。

网友B:
哈哈  学生与先生比不学点什么是不是笨学生啊,先生没有点真本事学生还不反了

楼主:
OMRON的子程序设计的非常烂,没有S200,S300灵活,只能在程序段中写入,不易读.形参写入也费劲.S200就不说S300了,子程序那叫一个方便,OMRON无法比.

以上只是学生的一点笨见,请老师指证,可能是用SIEMENS的时间长了,但OMRON也应有所改进,例如子程序的管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OMRON的子程序设计的非常烂,没有S200,S300灵活,只能在程序段中写入,不易读.形参写入也费劲.S200就不说S300了,子程序那叫一个方便,OMRON无法比.

以上只是学生的一点笨见,请老师指证,可能是用SIEMENS的时间长了,但OMRON也应有所改进,例如子程序的管理.

对不起,S7-300何来子程序一说呢?

论FB,FC,你用CPM系列自然不行,CJ,CS才是S7-300的对象。

仅从功能指令的丰富度上,S7系列就无法与欧姆龙抗衡。

西门子在于编程上的灵活性,但是这种灵活性付出的代价是:错误几率的提升。欧姆龙师从AB,自然会如同AB一样在梯形图上会更强。

所以,每家的产品都会有些不同,否则,诸如AB,富士的梯形图都可以间接寻址,那西门子的梯形图早就被喷死了。

另外,西门子S7-200并非西门子自己的创新产品,而是收购他人公司的产品,因此,S7-200与S7-300的编程模式会有很大的不同。

楼主:
请老师不要断章取意,我的意思是OMRON的子程序没有200灵活,300没有子程序但比OMRON更灵活,是这个意思.

网友C:
都是在分享经验,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老师不要断章取意,我的意思是OMRON的子程序没有200灵活,300没有子程序但比OMRON更灵活,是这个意思.

S7-300依靠的是FB,或者FC,而Omron的CP1H以上的机型也可以使用FB,FC,Omron的缺点在于没有对IEC61131-3提供完全的支持,而西门子的缺点在于也不是IEC61131家听话的孩子。

S7-200通过使用形参的方式来作为子程序的输入,而欧姆龙的对于西门子这样的方式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宏,当然,对于三菱也是如此。

这应该归咎于欧系思维模式与日系思维模式的差异,欧系注重的程序的模块化,而日系注重的是可操作性。

网友D:
好帖子,值得大伙好好讨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学OMRON,不是很明白,说错了不要误人就好.
1,此比较是建立在S200,OMRON这间,主要是软件不同.
2,首先S200的子程序与OMRON中段有所不同,但有相似这处.OMRON是用SKON,SKOF来开关段的.
   S200更灵活.
3,OMRON中子程序只能在程序段中写,不方便.里面没有临时变量,不方便.
以上二点只是我的乱讲,不知道对错,请老师指证,是否OMRON有更好的方法.

实际上这个讨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又开始就受到了LZ错误的引导方向,欧姆龙是通过TKON,TKOF来开关任务的,而这个人物与S7-200的子程序的含义是截然不同的,任务,子程序,宏。

网友E:
鬼子的东西再好也别用,长点气行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鬼子的东西再好也别用,长点气行不?

那要国产的先争点气才可以,否则无论是日系,还是欧系,还是美系,都不是省油的好鸟。

网友F:
cvlsam说得好,多谢

网友G:
个人认为只是使用的习惯而已,比如习惯了S7-200的使用,自然会对OMRON的使用方法产生置疑,一样用OMRON编写的功能程序,用S7-200也可以实现功能,只不过是编程的方法不同而已.

网友H:
欧姆龙也好,西门子也罢,习惯了就好,每人都有他的思维习惯,不须强求。

网友I:
都是经验总结啊

网友J:
值得学习!谢谢!
红外线测温仪,高精度测量。www.stately-stm.com  TEL:020-39922256

网友K:
每个人用的习惯不同
但是我认为日系的模块化不行
这是差别太大了

网友L:
哪里有wincc2007软件下载呀请告诉我。谢谢了!!

网友M:
看看各位高手的分析真的不错

网友N:
东西各有各的长处,人各有各的习惯

网友O:
个人感觉,鬼子真的太坏了;目前在我们本土也都只能买到一些别人淘汰了没技术含量的产品;例如:我们在工程中用三菱及欧姆龙PLC来做一个模拟量控制控制系统(4-20ma;或0-10V)你会发现稳定性特差;上下波动特大;如果用三菱及欧姆龙PLC来做一个PID阀门控制,简直就别提了,那简直感觉是在唬弄人。(本人打电话技术咨询后才知,目前在大陆所有此型号PLC都没稳定性能及稳定调节指令)
本人用西门子PLC也做过PID阀门控制;那效果就是不一样。
本人前些天想购买一块FX2NPLC转以太网模块,结果咨询了全国各地20多家代理店;没买到;最后打电话到总部;别人来了句:目前在大陆不销售;我无语。
小日本PLC我们只能用在一些精度不高的场合,及一些开关量,及一些精度不高的步进电机及私服电机控制
其实本人也是在06年从三菱PLC学习开始的;但三菱PLC用的越多;越感觉差。

网友O:
不可否认我目前也就对三菱及欧姆龙PLC功能最了解;用的最多;用起来简单;但在用了其它品牌的PLC后我才发现那小日本的东东太骗人了
现在最想把西门子PLC学好;用熟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