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指令求教

楼主(2010-03-15):
三菱plc应用指令中处理数据的长度中16位指令和32位指令是指什么意思?

网友A:
数据是以二进制存储的,16位就是16位的二进制,32位就是32位的二进制
如果指令中用到的数据比较大,16位的存储不了,那就可以用32位的存储,这是的指令要用32位的

楼主:
比如说我的二进制数是1001,那么在plc中16位指令就是指0000000000001001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说我的二进制数是1001,那么在plc中16位指令就是指0000000000001001吗
16未指令是指对操作的对象来说的,操作对象是16位就用16位指令(如MOV K123 D0指将K123送至D0),如果是32位就得用32位指令(DMOV K123 D0指将K123送至D1、D0存放)

楼主:
“DMOV K123 D0指将K123送至D1、D0存放)”  怎么又多了一个D1?不明白

网友A:
DMOV是32位的指令,虽然是只写了D0,但跟在后面的D1也会被占用掉,因为D0D1奋臂都时16位的,放在一起才能组合成32位的

网友C:
正好需要,学习了。

网友D:
D0是低位
D1是高位

网友E:
如果是16位数,那么D0  D1就代表二个数;
如果是32位的,D0 D1代表一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