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5):
X0
|——|↑|——————
       X1
|——|↑|——————

那个有向上的箭头的符号表示什么?也是开关?。。。。新手求助,刚接触PLC

网友A:
上升沿,信号接通的第一个扫秒周期内成立
因为PLC的工作方式是扫描工作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升沿,信号接通的第一个扫秒周期内成立
因为PLC的工作方式是扫描工作方式
向上的箭头是上升沿脉冲起作用,向下的箭头代表下降沿脉冲起作用

楼主:
继续追问下,上升沿跟下升沿有什么作用,或者说怎么用的?一个扫描周期是不是指SET开始到RST结束。。谢谢了~~PLC好难啊~~

网友C:
不是的,是指PLC扫描整个程序的周期

网友D:
set是保持  rst是复位   上升沿下降沿是指脉冲

网友A:
你还没了解PLC的工作方式:扫描工作方式
这个详细的说明在PLC的手册中是有的,要多看看手册

网友E:
这个你要看下PLC基础知识,上面都有说明

网友F:
哥解释下,例如有一个计数器,你这个触点呢(例如传感器)通一次计数器加一,但是传感器通的时间有可能好几秒,在这几秒之内PLC已经扫描了N次了,如果不加这个上升沿的话,计数器会加N次。。。
解释的不好,不知道该怎么说,囧!

楼主:
原来如此,基本上明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