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提速问题

楼主(2010-03-15):
设备配置:西门子PLC,三菱放大器MR-J2S-100A,三菱电机2000R/MIN,减速机减速比33:1,控制方式是位置控制
按现在设备的速度计算出来的电机平均转速是1925R/MIN(电机l转19.25圈需0.6S),我在放大器上观察到的电机最大转速也已经到2400R/MIN,速度再放快就报警说内部再生制动器过热或是超速报警,可是我们的总工程师觉得设备的速度不理想,我说电机转速已经到最大了,要提速要么就减少负载要么就换3000/MIN的电机,他说可以通知设置齿轮比来改变减速比  使电机在1000/MIN的转速下达到很高的速度,我不能理解,改变齿轮比和改变脉冲值本来就是改变电机的转速,可电机的转速已经到达最高值,而在电机和减速机不变的情况下,设备的理论最高速度不是已经是个定值了吗,我们的总工还说会不会是西门子的PLC与三菱的伺服不配造成的报警,我很无语,因为控制精准方面是没有问题的,请口才好的解释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A:
这个主要是设计选型的问题,用2000转的电机也/减速机减速比33:1=速度范围值了。在这个速度范围值内是可以通过电气来调的,超过了,就要另相办法。

网友B:
这没什么好解释的,电机是2000转的,到了2000加不上速度很正常呀

楼主:
如果是用变频器驱动的异步电机,可以改变频度来改变转速,如额定频率50HZ时的转速为1480/MIN,但变频器的频率上限一般可以调到400HZ,只要负载足够小,转速还是可以往上提的,伺服是不是也是一个道理

网友C:
这个报警完全是放大器本身报警。和匹配不匹配没有半毛钱关系。叫你们总工让贤吧。

网友D:
外面改变传动比;

网友A:
外面改变传动比的话,一般来说不太提倡的,因为很容易影响到控制精度。

楼主:
他说他跟我说不通,他说改变齿轮比和脉冲的值,可以让电机转速不变但提高整体速度,也就是说他认为设定齿轮比和脉冲的值可以改变减速比,
我却不敢说我跟他说不通,哎,我到底要怎么说呢

网友A:
他说改变齿轮比和脉冲的值,可以让电机转速不变但提高整体速度.
那他可能说是的机械的齿轮比。电气是最终齿轮比后还是改变电机的速度。
机械的那就不样的,直接改变控制对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