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运算中什么时候需要带符号?

楼主(2010-03-15):
小弟看了程序后发现都是正数为什么需要+呢?在DM去中为什么不直接设置为&呢?
是不是因为是16进制转换过来的原因呢?

网友A:
应该是你监视的数据类型的问题。

网友B:
在计算过程中有负值的时候就需要用有符号的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