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5):
买的CCZ38 25/10天水的接触器,线圈电压24VDC,接上两个并联的1000W的取暖器,电压是820VDC。
开关闭合,取暖器工作,没问题,开关断开,接触器触点断开,拉电弧,结果就火光不断,似乎灭不了电弧。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接触器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小了

不对吧~~~!你这回答~~~!你自己算算啊,怎么算都不可能嫌小的。

网友B:
没用过直流接触器;
直流比交流 灭弧要困难些;
拉弧如果在允许范围内,则不是问题

网友C:
CCZ38 25/10的参数发上来看看,一般就是电压电流问题。

网友D:
没CCZ38资料,你确定可以用在dc820v(额定值,不是最大值),电流
如果资料确定可以,此产品可能偷工减料了,你用一个铁片检查一下-----在触点附近应该有磁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CCZ38资料,你确定可以用在dc820v(额定值,不是最大值),电流
如果资料确定可以,此产品可能偷工减料了,你用一个铁片检查一下-----在触点附近应该有磁铁
能否解释一下,为什么在触点附近有磁铁就代表偷工减料了

网友D:
看清楚了是没有磁铁

网友F:
这跟磁铁有什么关系

网友C:
我去这个零件的供货公司网站上看过,CCZ38有很多种型号,根据耐压级别,分为440V,750V,1000V
该公司网上的图片上也没CCZ38  25/10这个型号。好像有一款是CCZ38  1000/20的,
不知道这个25/10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D:
拉弧用
引用 网友F:
这跟磁铁有什么关系
用于拉弧,减少触点烧蚀,延长使用寿命。
只在直流负载继电器,接触器用
楼主用的产品是直流负载接触器吗?查到的介绍没直说。
另:隔弧罩(挡板)只起到相邻触点的隔弧作用。

网友G:
要看你用的接触器的额定电压是多少。

网友H:
直流灭弧比较复杂,有灭弧罩加磁吹灭弧。断弧有时间限制。因此不能频繁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