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5):
    上面两图是UPS的电路,高手帮我看一下哪块是功率板,最近老是坏,人家维修换一次要800大洋;下次想自己搞。高手们指导一下。一块是全图,另一块我认为是功率板的小图,也不确定。还有其他电路部分都是什么作用。高手说出来大家都学习一下。小弟将不胜感激!!!

网友A:
有两块散热板,一板为电源开关管散热板,上面只贴敷一只开关管;一块为输出管散热板, 上面贴敷有四只或六只逆变开关管,或更多只逆变管,功率越大,管子数量越多.
当然用于逆变电路散热的,散热板,其体积最大.
再就是,逆变电路,肯定要与220V输出端相连接,查一下线路走向,也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