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指令请教

楼主(2010-03-15):
我想用比较指令编写一个程序  当c0的值小于25时m0闭合  当c0的值等于25时m1闭合  当c0的值大于25时m2闭合
请前辈指教这类程序如何编写?编程手册上说的很笼统。

网友A:
PLC中直接有比较指令
三菱的FX比较指令,就能同时判断这三种情况输出3中状态
手册上说的笼统?你没有PLC,试下就清楚了,或是仿真软件测试下也能看出结果的

网友B:
对,如果有仿真软件,可以用仿真软件试试

网友C:
用CMP指令即可,CMP K25 C0 M0,具体用法参加三菱手册或看我的帖子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24776,慢慢找,里边有个比较指令的用法和例子

网友D:
【CMP  A  B  M0】
表示拿A和B比较,有3种结果,
A>B  →   M0动作
A=B  →   M1动作
A<B  →   M2动作

网友C:
补充一下,用仿真也可看出结果,当然,能实际调试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E:
OMRON的比较写起来很麻烦的。三菱和松下PLC写起来就简单多了。直接是符号,这就和算术或者说平时的大于小于符号一样,非常直观易懂。>=   <=   =   <   > 说这么简单。
比如  >=  D100   K10     M0  也就是当D100 大于等于 10的时候接通M0
       =   DT 100   DT44    MV  k0   DT100   当DT100等于DT44时,将k0传送到DT100.相当于清零动作了

网友F:
这个写起来应该很容易的啊?
多试试!

网友G:
找个PLC照手册上的一试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