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5):
我公司使用的是西门子的PCS系统,现在有一个情况,就是混合桶的温度波动很大,范围1~6℃之间,有规律的1秒一次,现场检查接头正常,DCS柜接线正常,屏蔽线接地正常,而且现场热电阻更换了仍旧不能解决该问题,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A:
请问使用的信号线线径是多少,要是线径细了也有影响

网友B:
用电阻箱代替热电阻试试,看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C:
1.将配用的电缆芯单端接地
2.检查模块的M是否与电源的24(-)连接可靠
3.在PT100到模块的端子上接一个470uF/25V电容吸收一下,注意正负连接正确。
4.采用软件数字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