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5):
本人才开始实习 基本功不扎实
我们单位的电箱里面我仔细看过了  零线和地线被别人用一根导线连接在了一起  难道这就是3相4线制这样是不是不安全 有时候零线当地线用(例如接一个灯泡 火线接过闸刀开关零线直接接在地线上) 有时候地线当零线用(例如接二保焊机3根火线接闸刀开关一根地线起保护作用被接在电箱的零线上)  我也不是很懂 求解

网友A:
零线不容许和地线连在一起。三相四线制是没有地线的。

网友B:
tn---s系统
 tn系统中工作零线n与专用保护线pe分线使用。正常时仅n线上才有不平衡电流,pe上没电流,对地即无电压。相线对地短路,中性线电位偏移均不波及pe线的电位,故应用最广。三相不平衡时单相使用,n线上可出现高电位,要求总开关和末级断开相线的同时断开n线。

网友C:
这是TN-C系统

网友D:
TN-C.是三相四线供电系统.
TN-S.是零线N和保护零线PE分开的.三相五线供电系统.

网友E:
如果是TN-C系统,则其保护线和中性线是共用的,则楼主所说情况是允许的;
若是TN-S系统,则不可。

网友F:
同意6楼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tn---s系统
  tn系统中工作零线n与专用保护线pe分线使用。正常时仅n线上才有不平衡电流,pe上没电流,对地即无电压。相线对地短路,中性线电位偏移均不波及pe线的电位,故应用最广。三相不平衡时单相使用,n线上可出现高电位,要求总开关和末级断开相线的同时断开n线。
正解

网友H:
6楼正确

网友I:
我怎么觉得那好像是TN-C-S系统呢。

网友I:
有谁能说一下,TN-C-S系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接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