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知识

楼主(2010-03-15):
一、详细介绍电线的知识

  1、用途:适用于各种交直流电器、仪表、电信设备动力及照明固定敷设;

  2、使用条件:安装温度不低于-15度;

  3、额定电压:300/500V、450/750V;

  4、执行标准:GB5023-1997;

  二、电线价格为何差异大:

    主要原因是生产过程中使用原材料不同引起的。生产电线的主要原材料是电解铜、绝缘材料。市场上的电解铜与回收的杂铜每吨相差很大,绝缘材料的优质产品与残次品的价格也相差非常悬殊。另外长度不够及绝缘含胶量不足,也是造成价格差异的主要原因。每盘电线长度,优等品是100米+0.5米,而次品只有70米至90米左右,绝缘体含胶量优等品占35至40%,次品只占10%至15%,通过对比,不难看出,成品电线销售价格存在差异是材质上差异所致。

  三、购线如何鉴别优与劣:

    1、要看:产品有无质量体系认证及三C认证,看合格证是否规范,看电线表面有无厂名、厂址、检验章和生产日期,看是否有商标、型号、规格、电压等。还要看电线线芯的横截面,优等品紫铜颜色光亮、色颜柔和,否则是次品。

    2、要试:取一根电线头用手反复弯曲,凡是手感柔和、抗疲劳强度好、绝缘材料感弹性大用表面无裂痕的就是优等品。

    3、称重量:质量好的电线,一般都在规定的范围内,如常用的截面积为1.5的电线重量每百米应为1.8-1.9kg,BV2.5每百米重量应为2.8-3.0kg,4平方每百米重量为4.1-4.2kg等等。质量差的电线要么重量不足、要么手感不够、要么铜芯杂质过多。

    4、看铜质:合格的电线的铜芯应该为紫红色,有光泽、手感软。而劣质电线铜芯为紫黑色、偏黄或偏白、杂质多、机械强度差,韧性强度差,稍用力即会折断,而且电线内会有断线现象。检查时,你只要把一头剥开2cm,然后用一张白纸在铜芯上稍微搓一下,如果白纸上有黑色物质,说明铜芯含杂质较多。另外劣质电线绝缘层看上去很厚实,实际上是用再生塑料制成的,时间一长,绝缘层老化而漏电。

    5、看价格:由于劣质电线成本制做价格非常低,所以常以物美价廉为愰子销售,让人上当。

网友A:
关于在家里用电这一块,买东西是很小心的,不过这个鉴别方法不错

网友B:
值得一看!

网友C:
电线还是要用高的
千万不要贪小便宜!

网友D:
购买电线时一定注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