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指令

楼主(2010-03-15):
有点伤心了,我基本指令很好理解了。但是应用指令有些不是很,不知道怎么和触摸屏结合起来。求各位大侠说说怎么快速学习,或在哪个网可以下视频教材本人好谢了

网友A:
是什么牌子的啊

网友B:
触摸屏与应用指令有直接的关联吗?

一般的触摸屏都有最常用PLC的驱动,通常只需要访问到PLC的直接地址即可。何来应用指令的难处?

网友C:
呵呵,楼上说的是,可以多看三菱的编程手册,有功能指令的详细说明

网友D:
学PLC基本指令是容易学一些。功能指令如果没有特别的讲解一般是很不好理解的了,但只要懂得几条指令之后,再学起来就简单了。一般要先学会使用传送和比较这二个指令。这要PLC编程里面也是用得最多的二个。
这些是不管什么品牌的PLC都差不多的。没有非得说是就看三菱的了。
试着写一些简单的试一下,不必要非得和屏连接。屏上的数据基本都要通过传送才会生成其它的地方使用。

网友E:
觉得还是多看书、手册、视频,有时可能看手册不好理解,但看书或者视频会好理解些

网友F:
功能指令还是要实际应用才好理解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