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s7 200模拟量移位的问题

楼主(2010-03-15):
各位大侠,
我看书看到西门子s7 200系列PLC模拟量输入输出都需要移位操作,我在操作的时候由于没有移位操作,输入加上电流20ma可是在线监控的时候看到输入才+24000,怎么调节都达不到32000.这是不是就是没有移位的原因啊?
哪位大侠不吝赐教啊。先谢过了!

网友A:
你量程设的对不对?

楼主:
我输入用的是em235输入量设定的是0-20ma啊,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B:
要是你量程设的没问题的话,你就看看输入的电流时不是有了?
要是全队的话就是PLC坏了。

网友C:
把你PLC里的程序先清空,直接检测AIW0的数值

网友A:
电流输入时用1CH时需要把RA与A+短接;

网友D(2010-04-20):
学习下支持下。。。很有用。。。

网友E:
是不是过程变量的范围设定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