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问题

楼主(2010-03-15):
请前辈看下这个程序里第10步比较指令的结果传送到M10,但在第23步怎么又换成了M11?这是为什么?
请前辈说明下。谢谢!

网友A:
你看一下比较指令就知道了,
当大于时M10接通
=时M11
小于时M12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前辈看下这个程序里第10步比较指令的结果传送到M10,但在第23步怎么又换成了M11?这是为什么?
请前辈说明下。谢谢!
昨天就比较指令CMP的用法已经讨论过一次了,你看看CMP的用法便知

网友C:
CMP运算后占用M10 M11 M12三个继电器;

网友D:
编程手册上讲的很清楚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