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6):
目前国内电缆(三芯的)最大截面能做到多大?超过多大就得做成单芯的?

网友A:
也不清楚,很想知道

网友B:
看你是做哪
种规格的

网友C:
GB5023.4-1997额定电压450_750V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4部分_ 固定布线用护套电缆
中规定的是最大35.即3x35

网友D:
我所见最大240平方毫米

网友E:
我厂用过3X240的

网友F:
我才见过5*16MM的

网友G:
目前  郑州电缆厂的电缆规格最大的是300平方的

楼主:
我也听说电缆规格最大的是300平方的

网友H:
只是听说过3×240的

网友I:
w 我用过最大的3X185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我所见最大240平方毫米
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