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mz78请进,非常棘手的计算问题

楼主(2010-03-16):
该程序为其中一部分,用于响应电子手轮的高计数脉冲信号,AB相脉冲接于X0、X1。用于我公司一台机器的上下定位。使用FX3U,2种程序均能正常运行,更换成FX1S后,M8011那个程序驱动的机床就达不到实际进给量了。想问一下这和系统哪些参数相关。
目前能确定的就是修改时钟信号M801*可以使机床稳定。但不知道该周期信号如何计算,跟什么有关系,现在由于是100ms,刚好满足要求,如果是230ms或者420ms之类周期的话,不是很难“凑巧”了。
系统PLC=FX1S 伺服放大器=J3 程序运行周期=2ms。
电子齿轮:PA06=327680
PC32=3277
PA07=625

网友A:
改成10ms不行,100ms可以,那如果比100ms时间长点可不可以呢?
这或许和PLC的处理速度有关,FX3U的处理速度要比FX1S快很多
在论坛讨论不必点名了,论坛中还有更多的也能解决问题的人,你是想把他们排除在外呢,还是想他们也来参与呢?

楼主:
比较信的过您。当然欢迎各位达人一起讨论。
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我不可能拿一个一个的周期来测试,我需要一个关于周期的整定方法。这个100ms的值会和哪些因素相关。
这个机器手轮有4个倍率档位。换了PLC后,只有一个档位的数据是准确的。这套程序是别人写的,但那个写程序的人也搞不定。后来我“凑巧”搞定了。但还是不了解为什么是这个值,以及这个值是怎么来的。怎么设定这个值比较合适。

网友B:
与PLC的运算速度有关。你可以找个FX2N的试一下,应当可以;

楼主:
我想知道如何才能得到这个值。升级PLC毕竟需要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