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6):
1、调速器在启动后,在没有给定的基准的情况下电机会抖动,如何处理?

 答:此状况一般系电流调谐未做好引起,机电使用年限较长环境较差、元件老化等。

(1) 做电流环子调谐
(2) 速度环P、调整,一般讲P值设为4.8即可
(3) 将静止逻辑打开    STANDSTILL  LOGIC  设置为:Enable
(4) 零阈值出厂默认为2%,可根据实际工况予以修改
  ZERO   THRESHOCDz

问 2、二台调速器在联动时,需要有张力控制。此张力需要可调,我想通过给定基准差,通过后一台调速器的电流来控制,如果电流达到设定值,给定基准就为无效,即速度不再变化,是否可能实现,需要设什么参数,如果设参数。

 答: 上述的描述有些模糊,因为负载以及负载空载等条件有关联,前提负载、空载电流<张力需求节电流
       可以通过调节后一台调速器的电流来控制,当张力满足时,基准速度既可以只有升或降
  接线处 A6 不接, A5姐电位?由电位?控制

  参数组表: A6——0             A5——439
             Pos  I  clamp——301
              NIG  I  clamp——48

       本帖来自:http://www.chengdaauto.com/cn/web/bbs/index.asp
这里有更多的学习内容,提出的问题,会第一时间为大家解决,一起来学习!!!

网友A:
很不错,值得学习,谢谢楼主了啊!希望楼主今后多发些这方面的帖子,因为本人是刚接触这行的,所以有很多东西要学的,所以希望大家在今后多多的帮帮忙,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1、调速器在启动后,在没有给定的基准的情况下电机会抖动,如何处理?

  答:此状况一般系电流调谐未做好引起,机电使用年限较长环境较差、元件老化等。

(1) 做电流环子调谐
(2) 速度环P、调整,一般讲P值设为4.8即可
(3) 将静止逻辑打开    STANDSTILL  LOGIC  设置为:Enable
(4) 零阈值出厂默认为2%,可根据实际工况予以修改
        ZERO   THRESHOCDz

问 2、二台调速器在联动时,需要有张力控制。此张力需要可调,我想通过给定基准差,通过后一台调速器的电流来控制,如果电流达到设定值,给定基准就为无效,即速度不再变化,是否可能实现,需要设什么参数,如果设参数。

  答: 上述的描述有些模糊,因为负载以及负载空载等条件有关联,前提负载、空载电流<张力需求节电流
        可以通过调节后一台调速器的电流来控制,当张力满足时,基准速度既可以只有升或降
   接线处 A6 不接, A5姐电位?由电位?控制

   参数组表: A6——0             A5——439
              Pos  I  clamp——301
               NIG  I  clamp——48

        本帖来自:http://www.chengdaauto.com/cn/web/bbs/index.asp
这里有更多的学习内容,提出的问题,会第一时间为大家解决,一起来学习!!!

网友C:
有没有实际中的例子,这样还直接点,让我们也学得明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