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6):
丹佛斯与东元变频器故障检修两例

一、丹佛斯VLT2800(2900)小功率

变频器Err-7故障检修

丹麦丹佛斯公司产VLT2800(2900)小功率(3kW)机型2台,工作中跳Err-7,意为“过电压”,变频器停机。有时也跳Err-5,高电压警告,实测三相供电为400V,在额定范围以内。用操作面板上的+键调出Ud(主回路直流电压)值,当高于600V时,出现跳闸停机。

按说明书上注明:该机型直流回路欠压370V以下时欠压跳闸动作;400V时给出低电压警告,但尚可运行;不高于665V时,给出高电压报警,但尚可运行;高于665V—820V时延时跳闸停机,电压保护范围可谓极宽!

上电检查,一台机器的Ud显示值不稳,可能为检测回路有电阻变值现象。判断为Ud检测电路异常。查Ud采样电路为8只820k电阻与两只13k电阻串联组成,将其分压值作为Ud信号。由于用户要求修复时间紧迫,来不及详查后续电路,将8只820k电阻回路再串入一只330k电阻后,上电试机,当输入三相交流电压为440V(调压器供给)时,也不再跳Err-7,便让用户拿走装机了。

用户装机,试运行,一台跳Err-8,欠压;一台跳Err-37,通讯不良。

判断Ud检测电路仍有不良。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还是在这10只检测电阻电路上做文章。从电源P+端保留3只820k电阻,串接6V稳压管后接N端,将稳压6V串入1M或100k半可变电阻。将信号输入端的13k电阻拆开一只,把可变电阻的中心端接入作为Ud信号。计算Ud采样电压当输入为380V时,约为2.2V,调整半可变电阻使中心端输出为2.2V,将此电压定义为U采。

送电试调的过程很有趣:当U采>>2.2V时,上电即跳Err-37,意为控制卡与BMC之间通讯故障,但此现象的实质是:不是控制卡与BMC通讯中断才跳Err-37,而是检测控制电路检测到Ud实在 “高得吓人”,故强制中断了控制卡与BMC之间的通讯,再跳Err-37予以警告!当U采接近2.2V时,按复位键可消除Err-37报警,屏显出现FT-00,进入待机状态;当U采<<2.2V时,上电即跳Err-35,意为启动冲击故障:若变频器在一分钟内反复多次接通电源,就会产生报警。但此现象的实质是:因CPU检测到Ud实在 “低得出奇”,故姑且将其作为变频器在短时间内反复启动,而形成的应有的“低Ud”来处理,于是给出Err-35报警信号!当U采<<2.2V时,电容充电短接接触器也处于释放状态。只有当U采接近2.2V(即Ud高于400V)时,此接触器才得电吸合, 变频器被允许进入待机状态。

当屏显出现FT-00后,按+键调出Ud值,调半可变电阻,使之稳定显示500V。此时,输入220       V—460 V,显示值一直稳定在500V上。装机后,一直正常运行。

需说明的是,这只能作为应急修理手段之一,确为过压误报警。假定是因主回路直流储能电容失容造成的欠压报警,则必须查明故障原因,切实根除故障后,再修复U采电路!

另:有些机型其输出电压取决于直流回路的采样电压,即输出电压跟踪于三相输入电压。如此处理后,输出V/F比会有变化。但一般不会影响使用;对于矢量型变频器,由于其直流电压采样值影响到对输出三相电压与电流的控制,故此采样电压不可轻易改动!

东元7200GA-22kW变频器

雷击后修复记录

接手一台7200GA-41kVA变频器,属雷击故障,将损坏输入整流模块、开关电源的开关管、分流管更换后,操作面板屏显正常,看来问题不大。

测六路驱动负压及光耦驱动输入信号均 “正常”,整机装配试验,一上电即跳OC,但复位后能启动操作,屏显频率输出正常,但实测U、V、W端子无三相电压输出。本机驱动IC采用光耦PC923和PC929,由PC929与SN0357配合返回OC信号。

检查驱动IC输出侧功放电路及IGBT管的检测电路,都无异常。测PC923的脉冲输入脚,感觉不大对劲,怎么3脚电平高,2脚电平低?难道是驱动供电搞反了吗?2、3脚为光电二极管输入电路,2脚为光电二极管的阳极,3脚为光电二极管的阴极,按常理说,一般2脚常由+5V供电再经稳压处理给出4V左右的激励电源,而3脚接CPU的脉冲输出端,低电平输出有效,即输出时从PC923的3脚拉入电流,使二极管导通。有触发脉冲输入且频率较低时,3脚为3V上下的摆动电压,当频率上升时,该脚约为此3V电压逐渐趋于稳定。无输出时,3脚为4V左右的高电平(同2脚电平值相等)。

现在检测的结果如下:未输入运行指令时,3脚为0.5V高电平,2脚为接近0V的低电平;当输入运行指令时,3脚降为0.2V,有高低电平的变化,说明CPU的脉冲已经到达了PC923。开始检修时走了一个弯路,只注意了高、低电平的变化,并未注意电压值的大小。显然是2脚供电电压的丢失,使 IGBT管得不到激励脉冲,因而变频器无输出电压。

检查2脚供电为一只三极管和稳压管的简单串联稳压电源,三极管基极偏流电阻开路,导致供电电压为零。更换偏流电阻后,测PC923的2、3脚电压恢复正常。变频器接受运行指令后,U、V、W端子有了输出。

再查一上电即跳OC的原因,测传送OC信号的SN0357光耦器件,输入侧两引脚电压值为零,说明其未输入OC信号,但测三只光耦输出侧两引脚电压值为0.5V!但既然无OC信号输入,两引脚电压应为5V(其中一只引脚接5V地电平),只有一个可能,即信号输出脚的5V上拉电阻已经变值或开路。此时CPU误认为已接收到由驱动电路返回的OC信号,故予以报警。试用一只10k电阻接于信号输出脚与5V供电之间,开机测信号输出脚为5V,反复送电几次,不再跳OC故障。

上述两个故障,其实都来自于一个原因:即供电丢失。脉冲信号输入脚与OC信号输出脚,都与CPU引脚直接相连,当上拉高电平消失后,CPU引脚只剩下0.5V的低电平了,此电平即不足以驱动光耦送出逆变模块的触发信号,也导致上电检测低电平而跳OC故障代码。而0.5V也正是OC等信号检测的临界电平,所以进行复位操作后,而又能启动运行了。

附记:

东元各系列变频器的主板都具有良好的代换特性,代换后只需重新调整变频器所对应的容量值即可。改变其容量值后,查看电机额定电流值的相关参数也同步被自行改动。

东元变频器的容量标注大多不以kW做为依据,而以kVA为单位进行标注,如22kW容量的,则标注为41kVA,额定电流为48A左右。在相关说明书中,则又以HP—马力与额定电流相对照,以进行容量的设置。而且马力大小的设置,不单纯以数字大小来表示,其中还夹杂有英文字母来表示马力值的大小(实际采用了十六进制表示法),初调其容量值的,往往是丈二和尚摸不自头脑,调来调去,参数就是写不进去。

kW、KVA、HP值的对应关系,一般用户却也弄不大清楚。这样搞,不知东元人是出于什么考虑。1HP=0.75kW,可见马力要小于kW值;kW为有功功率值,可近似称之为实际功率值,即22kW的变频器可以带动22kW的电机,功率容量是够的;而kVA为视在功率值,即看着有这么些功率,但带动一些负载如电机/电感负载时,是达不到标注值出力的,因电机负载需消耗无功功率,而kVA恰是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合值。kVA值是“虚”的(此处暂不讨论),可据额定电流值来选用。

马达容量HP与设定值对比表如下:

HP:                     设定值:

25(18.5kW)            29

30(22kW)                2A

40(30kW)                2B

50(37kW)                2C

60(45kW)                2D

75(55kW)                2E

100(75kW)               2F

125(90kW)               30

150(110kW)              31

175(130kW)              32

215(160kW)              33

                                                                          旷野之雪

                                                                         2010.3.14

网友A:
思路敏捷  ,好资料值得借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向楼主学习了,谢谢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