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6):
请问各位专家:我想用安装在直流电机轴上的编码器A、B相作为PLC的输入;-A、-B相作为速度反馈接在590上(具体应怎样接线),不知是否可以。谢谢大家!

网友A:
NO;NO;编码器的输出信号是相关联的,这样做不行的。还是把信号给装置,再由装置传送给PLC的好。

网友B:
A B相,一般是 黑 白 两条线,接入PLC高速计数器 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