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联网

楼主(2010-03-16):
各位大哥;我现在就一台FX2N-MR系列PLC;有没什么转换网卡将PLC与以太网连接上;或应用什么无线网口;将其连上以太网。
请大家帮忙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A:
FX系列不能直接与以太网相连,可以考虑通过Q系列中转,不过成本大了点;
建议使用串口到PC机上,通过PC机来实现以太网联网.

网友B:
FX以太网模块是有型号,但国内基本上是买不到

楼主:
能通过转接口转485;再转以太网吗?
我目前情况是这样的,本来设备起初只是考虑用触摸屏监控数据;所以我选用的FX2N-32MR-001系列的PLC;及三菱1050型的黑白屏触摸屏。
现情况有变;需将数据从现场远程发送到我们公司,距离大约80多公里,其实现场也没无网线,现两种方案。  1.拉网线
2.通过无线传送转以太网, 如NI公司的无线传感器网络

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C:
使用FX2N-485-BD通讯接口板

网友D:
FX2NC-ENET-ADP,看你能不能定到这个货了;
这是FX2N用的以太网;

楼主:
好的;在这里特别感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向大家请教一下!
就是我现在想应用一台台式电脑来远程监控,数据分别是温度· 流量· 压力· 累计时间等;而我也都是将这些数据寄存在PLC上,在用电脑监控PLC上的数据时;应用什么软件,做起来最简单;而且稳定性好。那位大哥有这方面的资料;及经验。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B:
现在这个距离是软件,FX的以太网模块你在国内买不到
上面提到的485也不行,485如果永ADP设配器只能有500米

电脑监控的软件到时不是问题,三菱本身就有MX SHEET这样的电脑用的软件,可以监控、存储数据

网友E:
其实很简单的:方案一:重新选用具有以太网接口的触摸屏,如威伦屏,可以直接接入互联网并用进行数据监控,戌本很低的
方案二:采用GPRS数传电台,PLC端加一个485口与电台进行透明数据传输,你的电脑要有相关的软件平台;这个成本可能要高一些的!

网友A:
惭愧,一直找不到相关的资料,原来三菱FX系列也有以太网模块,只是泱泱大国竟然买不到。。。

楼主说白了就是希望远程监控。这里面关键还是银子作怪。不管多远,只要能上网就不是问题,当然网络的局限性也存在,往往不是很稳定,但只是监视一点数据,还是可以的。使用动态域名解析或者固定IP还是看成本;电话拨号也是可能的方案;至于使用无线电波的方式,容易受干扰,也是最不稳定的方式。

网友D:
呵呵;用带有LAN功能的触摸屏也是不错的提议;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感觉又学到了不少知识

网友F:
10楼的办法好

网友G:
要不换牌子,你用台湾永宏PLC好了永宏有网口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