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6):
我们厂很多振动给料机原来是晶闸管加可调电阻控制振动给料机,现改为变频器控制,能直接控制吗?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是什么样工作的,说明白点

网友B:
你的振动给料机是电机传动的吗

网友C:
振动给料机好象不是电机传动的吧?我见过的只是一个电磁线圈啊

网友D:
需要将电机改成三相电机,如果电源是单相220V,就要用三相220V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