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6):
PLC和继电器距离大概1200米,PLC输出串24DC电源控制继电器,能否正确动作?

网友A:
没试过,1200米,好远了哟

网友B:
这与所选择的继电器型号及导线线径有关,距离大概1200米*2=2400米,铜的电阻率还与环境温度有关,先算出导线的电阻,再根据想用继电器的工作电流,看压降有多大,以此来判断其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C:
应该问题不大,因为12压就能让继电器工作,

网友D:
问你个问题:你家电压220vac,你家到变电站距离有没有1200m?

网友E:
没有问题,应该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