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6):
我现在有一台3.7KW的三菱变频器,带一台3.7KW的电机,请问大侠该怎样选择刹车电阻?

网友A:
参照普传的手册,4KW   150欧   500W

网友B:
手册了应该有 。不同的变频器好像不太一样

网友C:
呵呵;不同的品牌用的电阻是不一样的;
你三菱哪款?

网友D:
120Ω/5kW电阻(两个60Ω/2.5kW电阻串联),可以连续制动的,100%连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