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拖二

楼主(2010-03-16):
请问各位一台变频器可不可以拖两台电机?

网友A:
可以拖两台功率相同的电机,最好是变频器的功率比电机功率的两倍大一级.比如用6000v,630kw的变频器带两台6000kv,280kw的电机.

网友B:
2个电机并联的?

网友C:
完全可以,看你怎么要求呀

网友D:
可以,关键是看你怎么用。

网友E:
可以拖动,不过两台电机因为共用一个调速信号,所以转速也是相同的

网友F:
可以,我这用的是一拖四的

网友G:
可以,我这用一个22kw的变频器带4台4kw的电机

网友H(2010-05-19):
这个,我现场做过一套。钢缆牵引皮带机,双机拖动,同轴,电机为2*280W/6000V ,改造时采用了630KW/6000V的高压变频器,800KVA,2009年5月安装的。效果非常好。运行平稳。
两个电机参数是同功率,同转速的。但电流有区别。

网友C:
楼主想怎么控制两台呀

网友I:
困难,两电机达到运行电参数完全一致是困难的。运用到一般场合可以试试。

网友J:
如果电机的运转方式一样,那是可以的

网友K:
可以拖动

网友L:
如果两台电机分别驱动两个负载,互相没有关联和耦合,他们不同时工作,也就是A电机和B电机互锁,一个工作另一个必须停止。采用一台变频器来控制。怎么做呢?
西门子的MM440变频器内部有3套参数组,而且参数组又分为“驱动参数组”和“命令参数组”;他们各有3套。这就意味着它可以分时驱动三个电机或者进行三种不同控制模式的操作。
变频器有一个复制参数组的功能,对三套参数可以实现互相的拷贝。无需人为的去逐一设置每一个参数。针对一样的电机,只做一次“快速调试”,然后利用复制功能拷贝到其他相关的参数组即可。
这就是分时的“一拖二”应用。

网友M:
楼上高手,学习了,是应用于有特殊要求的场合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楼上高手,学习了,是应用于有特殊要求的场合吧。
是的。分时的一拖二,一般应用于一开一备的场合?多个不同功率的电机或者动力机械试验台等?只用一套装置,轮流切换不同的电机工作。应用场合也比较广泛的。

楼主:
我的变频器是安川的可以做到吗?

网友L:
那要看安川变频器是否具备多参数组及互相转换的功能。如果有就可以,如果没就不行呗。

网友N(2011-03-27):
完全可以,功率匹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