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7):
交流接触器发生故障一般有3种情况。

一是不吸合,其原因在于线圈烧断,导致接触器不能吸合,通过测量线圈直流电阻,电阻值一般比正常线圈要大,这可通过更换线圈解决。但要注意:节能型线圈的接法与普通线圈不同,用普通线圈代替节能型线圈(可将节能部分装置去掉)改成普通型接触器。

二是接触器噪音大(不是电流声,而是金属碰击声)。这种情况多为磁缸故障,可以通过用橡胶垫片垫于磁缸底部、在磁缸表面涂抹导电膏或更换磁缸的办法解决。

三是接触器吸合良好,缺相或不通。吸合时测试上、下桩头接触电阻为无穷大,说明触点接触不良。拆下触点,用细砂布仔细磨平,涂上导电膏,如还吸合不牢,可以在上、下壳体之间垫上垫片,使动、静触点之间距离适当减小,以达到吸合时更加紧密。如触点烧坏严重,那只有更换新产品了。

网友A:
接触器是易损件,如果都能象楼主一样,中国一年要节约多少¥呀
支持节约,反对浪费...

网友B:
要是能在附上几个图片指导一下,那就更好了。感谢楼主

网友C:
这种东西 现在谁还去修啊,坏了就直接换

网友D:
是啊,修的费用还不如换个新的

网友E:
雷锋精神

网友F:
“二是接触器噪音大(不是电流声,而是金属碰击声)。这种情况多为磁缸故障,可以通过用橡胶垫片垫于磁缸底部、在磁缸表面涂抹导电膏或更换磁缸的办法解决”----如果铁芯上的短路环断裂或掉下、吸和面生锈等也会出现噪音大。

网友F:
交流接触器如果出现断电不释放或延时释放是何原因?

网友G:
哈哈我们那儿的都是自已修,线圈坏了就自已绕

网友H:
交流接触器如果出现断电不释放或延时释放是何原因?
-----------------------------------------------------------------------
我在2005年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时我检查了老半天,就没找到原因,最后我还是觉得是接触器的问题。我拆下接触器,单独给线圈接电看什么毛病,结果发现上下磁钢接触面涂有防锈黄油,这黄油有点干了,带粘性,一旦通过电磁力吸合后,就会出现延缓释放,甚至有时出现不断开,结果处理后,效果良好。不知9楼出现这情况与此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