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字体模糊现象

楼主(2010-03-17):
使用屏通-触控大师PL037-LST这个型号的触摸屏时,将字体设置小后会出现字体模糊的现象。(如图所示)跟换字体也不行,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A:
可能和它的分辨率有关系

网友B:
你的字体选择不是很好,你看它是点阵的还是矢量的。我感觉是点阵的,尽量选瘦点的。和三菱的那个有点类似。宽高比多换换试试。

网友C:
如上图,三菱F940单色GOT(320X240)触摸屏显示效果。
文字尺寸依次是1X0.5、1X1、2X2。图示按100%尺寸显示的。
效果显而易见。你看看你这个屏幕上的字,按钮上那几个字,比看不清楚的那几个字,占用的屏幕点数大多了。

网友A:
楼上的F930分辨率不对的,是240×80,F940是320×240
F930的分辨率低,字要选择大点,而如果用GT1030分辨率好些,可以写出很小的字,GT1030分辨率是288×96

网友D:
修改字体分辨率

网友E:
只能说这种屏的分辩率不高,所以字体要设的大些;

网友F:
换个屏吧,反正也不是很贵哦,10吋的也就2k

网友G:
分辨率原因,想清晰的现实,那只能换高分辨的人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