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7):
电机利用变频器减速或加速后其电机功率有什么变化,转速变化后的输出扭矩会有什么变化,该怎么计算?

网友A:
电机功率不会变
扭矩与转速成反比,但要考虑减速器的效率

网友B:
理论上恒转矩变频器在额定频率以下运行时输出转矩不变;
在额定频率以上输出功率不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机利用变频器减速或加速后其电机功率有什么变化,转速变化后的输出扭矩会有什么变化,该怎么计算?
这个问题其实问的是电机在动态过程的功率(消耗电能量)的问题,加斜坡和不加斜坡,对于电驱动功率的影响。定量分析,比较麻烦,但有公式可求证,定性分析就简单了,它是由几个力的合成叠加而成的。

电机的负载阻力+电机的加速(动转矩)阻力+系统的摩擦阻力为系统动态过程的驱动力,他们决定着系统的动态驱动功率。其中负载阻力矩和系统摩擦阻力矩,不论设不设斜坡加减速,他的功率都不会改变。但是动转矩(惯性转矩)就与系统动态的加(减)速度相关了,而斜坡的设置,就是改变系统的动态加减速。因此,有斜坡、斜坡大小,都会影响系统在动态过程中的驱动功率的。加速度越小(斜坡时间越长),动态的驱动功率越小,反之则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