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kw电动机改进

楼主(2010-03-17):
我想改一台130kw8级的手动分离碳刷的电动机,我不想用碳刷,请问:谁有改动图纸?谢谢!

网友A:
手动分离碳刷的电动机???绕线式的???改异步鼠笼的??顶下,高手解答!!!!

网友B:
高手啊,改天有答案了可否让大家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C:
将转子短接,拆除碳刷,加个变频器就完事了

网友D:
3楼说的电流会大很多,启动性能也会有差异要看LZ用在什么场合什么负载不是想改就可以改的

楼主(2010-04-29):
直接短路转子就可以了

网友E:
1 象楼上朋友所说用变频。
2 用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代替电刷部位的装置/

网友F:
短接转子,该降压启动或者同软启动,没问题的我改过250KW的风机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