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7):
   可编程控制器在选煤厂已得到广泛应用,但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控制系统可靠性低。兖州矿业(集团)公司职工大学通过原因分析,从软硬件及安装使用等方面提出一些措施,有效地提高可编程控制器的可靠性。

   ⑴设计完善的故障报警系统。在自动控制系统中设计三级故障报警系统。一级工业电器设置在控制现场的各种控制面板上,用指示灯指示设备正常运行和故障情况。二级故障显示在中心的控制大屏幕监视器上,设备出现故障时有文字显示故障类型,工艺流程图上对应设备闪烁。三级故障显示在中心控制室信号箱内,出现故障时信号箱声光报警,提示及时处理。

   ⑵提高输入信号可靠性。①硬件。选用可靠性较高的变送器和开关,防止各种原因引起的传送线路短路、断路或接触不良。②软件。在程序设计中加数字滤波程序,增加输入信号的可靠性;现场输入触点后加一定时器,其定时时间根据触点抖动情况和系统要求及相应速度确定,保证触点稳定闭合后才有其它响应;模拟信号滤波采用下法:对现场信号连续采样3次,其间隔由A/D转换速度和模拟信号变化速度决定,去掉最大、最小值,保留中间值存放在数据寄存器中;程序设计时可利用信号间关系判断信号可靠程度,如贮罐上下液位保护的开关动作发出信号给可编程控制器,将此信号与液位计信号对比正确说明真实,反之可能极限开关故障或传送信号线路故障;系统功能表上有时不出现互锁,但为了提高可靠性在编程时必须加以互锁。

   ⑶执行机构。负载由接触器控制时,启动或停止这类负载转为对接触器线圈控制,吸合、释放可靠;开启或关闭阀门时,关闭时间根据阀门开度而不同,设延时又检测不到开或关到位的信号,如信号不能准确返给可编程控制器则阀门可能有故障。

   ⑷安装、布线采取抗干扰。PLC的电源、I/O电源一般采用不带屏蔽层的隔离变压器供电,在较强干扰源环境中使用时接地截面积不小于2,接地电阻不大于100kΩ,接地线采用独立接地方式;可编程控制器电源线、I/O电源线、输入信号线、输出信号线、交流线和直流线尽量分开布线,开关量信号、模拟量信号要分开布线,模拟量和数字传输线采用屏蔽线并屏蔽接地。

网友A:
比较好的文章,谢谢了

网友B:
疑问:
1.可编程控制器在选煤厂已得到广泛应用,但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控制系统可靠性低。可靠性低还“广泛应用”?
2.“接地电阻不大于100kΩ”这个标准能起到减少干扰作用?

网友C:
接地电阻应该是300欧以下吧

网友D:
接地电阻应该是10欧以下

网友B:
PLC资料要100欧以下,
GB接地4欧以下(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