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址D的寄存

楼主(2010-03-17):
各位大哥在另一个工程中又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通过一台FX2N系列的PLC及4AD-TC模块来检测一蒸汽管道的温度,将检测的值经过运算后;传人触摸屏。但实际运算后地址D得到的结果成了整数(实际结果应该是带小数的)。之后我通过一些浮点小数指令转换后,在触摸屏上都是莫名奇妙的值。

网友A:
应该在触摸屏上调整小数点位数吧

楼主:
在触摸屏上已调过小数位了,好像是三菱D地址代码不能寄存 小数。

网友B:
什么触摸屏,数值显示的属性是怎么设置的?
要注意浮点数是占用32位的

楼主:
使用的三菱的触摸屏

楼主:
我现在是通过FLT指令先将通道温度数据转换成二进制小数,然后通过二进制小数的运输;在通过EBCD二进制转换成十进制小数,传送到触摸屏的通道地址,但还是运算不出小数。

网友B:
先不考虑屏中的显示,直接监控PLC的程序,看下监控时候的数据对不对?
如果对,那可以判断是屏中设置问题
如果程序监控都有问题,那就检查程序

楼主:
考虑了一会,感觉用将所有运算放在触摸屏做应该可以减少PLC的工作负担,关键还是在考虑将数据通过以太网传送到公司电脑上后,有没什么好的监控软件能对数据进行运算存储
谁有这方面(监控软件)的技术资料,我想尽快上手。

网友C:
不是浮点数的D内部是整数,可以在屏上设置小数点的位数;

网友D:
先监控PLC的数据,是否正确。
基本上是数据类型显示问题。

网友A:
还有一点,你说的莫名其妙的值是什么?会不会是显示数据的类型不对应造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