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7):
单相:P=UIcosφ
三相:P=√3UIcosφ

第一,我要问的是星接和角接的电压和电流是线电压还是相电压,是线电流还是相电流?
第二,如是要角接的线电压是多少伏?它是由什么决定电压的。
第三,如是用于选导线,是用有功功率的电流来选还是以视载功率的电流来选??
       希望大家多给小弟指教。

网友A:
1相电压   线电流
        2  380
        3
视载功率

网友B:
没看明白“第一,我要问的是星接和角接的电压和电流是线电压还是相电压”是什么意思?你要问当电动机星接或角接时,内部线圈承受的电压是相电压还是线电压吗?还是其它意思?

第二个问题也没有看明白。

第三个问题同意2楼的回答。

网友C:
第一,没有相电流和线电流之分。
第二,电压是拿万用表量出来的。
第三,搞清楚什么是视在功率。

先看看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