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 急!

楼主(2010-03-17):
因为电压不稳造成三相的水泵热继电器烧坏电机断相烧毁。热继电器整定电流正确。为什么热继电器烧坏电机不会停。水泵是自动控制的。有什么解决方法。请各位高手帮帮忙!!!谢谢了!!停水了很急!!!

网友A:
用了假热继电器

网友B:
会不会是电机短路造成热继电器烧坏,因为热继电器只能对过载进行保护。

楼主:
已经烧坏了两台电机了,因为我们这里是农村的最近又新建了冷冻库电压有时高有时低。热继电器换了两个

网友A:
用380伏交流接触器加热继电器

热继电器容量选小了.整定电流应在调整范围中间为好

到电业局买热继电器

楼主:
是用接触器加热继电器的,继电器的铜导电片都烧坏了

网友C:
最好能上个电路图,单从你的描述来看,只能说是热继电器质量有问题,但是我觉得很可能是控制电路有问题。

网友D:
接触器粘连。热机电质量问题。

网友E:
“因为电压不稳造成三相的水泵热继电器烧坏电机断相烧毁。”---电压不稳会烧坏热继?而且断相?确定吗?  你再好好查查

楼主:
水泵是使用了一天,原来用了有好几年了都没有事。控制部分应该没有问题。断相是因为热继电器中间相内部的导电片烧断。

网友A:
热继电器应该跳而不该中间相内部的导电片烧断。还是假货

网友A:
检查一下控制线路
与电压不稳没有关系.我拉过多个冷库电
把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线路全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热继电器容量选小了.整定电流应在调整范围中间为好
烧坏了都没跳,应该换小的。
热继电器完全烧毁了吗,不是的话,请问烧了哪一相?如果电机和继电器不在一相上的话,可能是一相烧坏引起电机缺相运行烧毁。
只是猜测,等待结果。

网友F:
假设某一时段,电压不稳定,此时热继电器应该工作跳闸,但由于型号太大,直到热继电器烧了一相,还是没跳,烧掉后,电机缺相运行,迅速把电机另外2相中的其中一相烧掉了。

网友G:
自动上水控制用保护器根本就不行。一但发生故障‘跳闸’与‘自动’发生冲突必定烧坏电机。如果想起到保护作用,把控制线路稍加改动就可以了。

网友H:
哎呀,学老外的不可以吗?用马达启动器

网友I:
换个热继电器。接触器质量怎么样(可以考虑使用电机综合保护器)
有些质量不好的会把触点粘在一起的

网友J:
你的电机是接的Y/还是 三角如果是三角那你的热继电器应该换带断相保护的那种

网友K:
还是你那热继电器质量不好,没起到过电流保护的作用,而把电机烧毁,还不跳掉的话大电流就会把热继电器烧毁。

网友L:
热继电器是控制的过电流保护的作用,有一种可能当电压过大产生电流过大造成热保护起的常闭熔合在一起,造成点饥的烧毁

网友M:
热继电器是保护电机过流、过热,你应检查导线与热继电器螺丝是否接牢,线鼻子是否压好,长期过热会烧坏继电器的,电流调整是电机额定电流的1.2倍。缺相接触器一般是不会跳的,建议安一台D型空气开关就不会烧电机了。一定要注意电流选择。

网友N:
电压不稳有关系,尤其是电压不足时电机起动时电流瞬间很大电压猛降接触器欠压吸合不好『触点会不停跳动』拉弧现象很严重导致损坏烧坏电机,不过其他师傅说的也有可能

网友O:
考虑热继电器的类型、变频器的工作原理等

网友P:
如果你两次烧毁的热继都是同一项刀片熔断,有可能是电机绕组阻值不均匀,从而导致三项电流不平,电流高的一相相对容易烧断。建议用卡流表测一下电流,再量一下电机三相的电阻。我们这电机缺相都是断路器跳的,不存在缺相运转,否则会烧毁电机。

网友Q:
估计是你把热继电器选大了,电流调的太大,没起到保护作用。先烧的电机,后烧的继电器。你把线路中再加一个电机综合保护器,按说明仔细调整好。以后缺相过流就都自动跳闸了

网友R:
前面有空开吗?

网友S:
你看一下三相电压是平衡的吗?要是平衡的我建议你不要用热继电器了,用电机综合保护器比较好。

网友T:
电压过高造成电机过热,电压过底造成电机烧毁

网友U:
多装一个断相保护吧

网友V:
热继有问题,热继应该要一年校一次,不然最好换新的

网友W:
可以用一个电机综合保护器对电机进行保护,热继电器有些时候不会动作。

网友X:
怀疑热继电器的问题

网友L(2010-04-17):
你的热继都烧的粘在一起了根本就没有办法断开,电机为什么会停?

网友Y:
用什么热继电器?用马达空开短路过载直接切断主电源安全有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