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7):
今天收到一个朋友的电话,问我:见到一个机器,三轴伺服,XY轴上带了一支笔,可以画圆,仔细看发现是一个FX1N40MT的PLC带了一个1PG模块,他想不明白,问我。

我也想不明白了,没有插补怎么可以画圆呢,20GM还说是正常得很啦,1N都可以吗?

各位大侠有会什么高见?来解答一下吧。请详细点。

网友A:
FX1N+1PG没有查补功能,没有直接的指令做圆的
难道是自已把程序步骤细分,相当于自已开发了功能块出来

楼主: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可是也不大现实吧,我问过朋友,他说看的很清楚,是不会错的。

楼主:
一楼的兄弟,我是提问者,你是做工控销售的吗?有时间的话把三菱的FX系列的40MT,FX3U的128MT,2N-1PG,威伦的6100IT给我报个价吧。看我们能不能做几张单。
就发到我这个邮箱吧:o7362936@qq.com

网友B:
肯定要带双轴插补才行。否则画带圆弧的线条是不现实的。

楼主:
是啊,可是他说特别留心去看过了。对了老兄是做什么的?

网友C:
呵呵;真的要实现这个功能,在程序中可不是一般的复杂;

楼主:
还有我的朋友说还可以画五角星等形状呢,听他的意思是就好像是和数控系统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