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的脉冲输出问题

楼主(2010-03-17):
我要用CP1E的100.04和100.06端子输出脉冲驱动两个步进电机,脉冲+方向模式,100.05和100.07分别输出两个电机的方向信号,让它们以一定的速率一直转就可以了
图中的指令为什么不行呢?

网友A:
你前面的常ON最好能改为一个点,控制可以是时间中间的开点触发。常ON可能不行。

网友B:
楼主要用CP1H还是CP1E?CP1E只有100.00和100.01能输出脉冲,100.02和100.03是输出脉冲方向控制

网友C(2010-06-16):
如果是cp1h脉冲2应该是100.04和100.05;而不是100.04和100.06。
另外把脉冲频率可以调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