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7):
FX1S与松下GT01通钱线怎么接。请各位高手给份图,小弟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人知道。

网友A:
没有松下的手册?通常这样的接线方式在触摸屏的说明书中是有的,而且三菱是常用的品牌

网友B:
我就算是知道也不会说给你。因为你是跪着行走的人,连自己的人格都没有,做什么工控?当有一天你终于明白,人是站着的了,再来这里问吧!

网友C:
是啊,看说明书,大不了做多两下试验不就可以出来了。

网友D:
呵呵;GT01定货时要RS422型的,先看一下你的是不是这种;

网友D:
如图,你的如果与上面一样,是RS232的,不能直接与PLC通讯;需要在PLC上加一个通讯板;

如果你的GT01是RS422的,可以直接连;

网友E:
请问下那是什么东西呀

网友D:
松下最小的触摸屏;

网友F:
这样的用法本来就很少人用
用同一品牌的还是方便些

网友D:
呵呵;GT01本来就有RS422型的,定货时注意一下就行了;
这种与三菱FX1S通讯还是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