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7):
今天在维护的时候突然发现,行车主起升在上升的时候,动小车,主起升就不能再动了,不过小车打一档的时候主起升还是能动的,二档以上主起升就不能再动了。这是在上升的情况下..........
主起升在下降时,动小车,主起升运行的很正常,小车不论在什么档位,主起升都能动。

图纸上也没显示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互锁,一点联系都没有.......

希望各位师傅指点下,问题可能出在哪?

网友A:
不明白你指的一档和二档。。。是什么意思!是小车行走的速度调节吗?

网友B:
这样的话,先问问现场的师傅,之前是什么状况,感觉这个车子应该没有多少问题。
1、单独能运行,小车
2、向下也没问题。
3、小车二档以上不允许主启动上升,向下没问题。
估计是小车二档以上,负载升高,加上主启动,厂家为防止过载而设置的。楼主可以想想,为什么二档以上,主启动向下没问题呢。
问下厂家就知道了。

楼主:
一档、二档指的事速度调节

楼主:
都没调负载,不会过载的

网友C:
看搂住描述的现象,感觉像是厂家专门设置的保护~!

网友B:
是没过载,为了防止过载产生危险状况之类的。
小车控制的应该是行车移动吧,起调重物,加上小车快速移动,负载可能比较大,厂家应该锁定了同时启动。仔细找找,肯定有地方互锁了。

网友D:
呵呵 为什么不先了解明白就动手-----你搞坏了,赔吧

网友E:
人家的设计是没有问题的
上升的过程中,如果同时高速垂直运动和水平移动的话,行车的振幅比较大
出事故的话谁负责那
这是以前上学的时候老师们将的,有道理的....

楼主:
厂里的行车小车移动,主起升都能动的,唯独就那台行车不能动,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比较头疼的。

网友C:
你说你看过图纸没有互锁?你肯定看的是这台车的图纸吗?我怀疑是不是看错图纸了~!

网友F:
你看一下主钩和小车是不是同一个十字开关我怀疑是开关的机械故障

网友G:
问题讲的不清楚
你的行车是凸轮控制还是主令控制  当小车二档时大钩不能动作是不是二档时把大钩控制回路上升继电器线圈给断开了

网友H:
检查鼓型控制器在2当时自锁触点接触好不好

网友I:
再试一下付钩是不是有同样问题,在动主钩上升时,动一下大车再来判断。

网友J:
没说清楚不好回答,你行车是什么控制器的都没说

网友K:
你说的天车是什么控制,普通电阻调速控制的吗?

网友L:
可能是主升限位和小车限位接错了

楼主:
以得到解决,谢谢打击给予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