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7):
这个指令我看手册的时候没有看太明白
[F172 PLSH,DT 640 K2]
我想问这个指令输出到哪个输出口,通过哪种输出方式?输出量是多少?

网友A:
今天看了,没空回复你,明天你再来吧

网友A:
172是FP-X以上机型才有的高速输出指令。这条指令是点动指令。
在写程序的时候,在软件的<向导>菜单里里设置。填写好电子表格,然后会自动生成指令和梯形图。
K2是指输出的第3个通道,也就是Y4和Y5. 输出速度不大于9.6K.
FP-X的高速输出 :
K0 表示为Y0、Y1
K1 表示为Y2、Y3
K2表示为Y4、Y5
K3表示为Y6/Y7
正因为输出是以数字代码方式出现,所以高速输出指令可以任次数使用,没有双线圈的限制。

楼主:
那请教k2表示Y4或者Y5,那我怎么知道是输出Y4还是Y5呢?我知道可以看plc的灯。
还有这个指令是不是在没有目标值模式的时候我按住按钮on就一直发脉冲,不按住就停止?如果我设置了目标值一致停止模式是不是说我按住就发送那么多脉冲,到脉冲数了即使我on马达也不转了?
还有一点也请教了,我不太明白几种输出方式的区别,无计数了,增计数方向输出on或off了,不太明白区别,看手册没明白

麻烦了,谢谢你先

网友A:
通道是指定的,Y0为脉冲输出,Y1为方向输出,Y2为脉冲输出,Y3为方向输出,以此类推。
172为点动模式,这个是按住开关就走,松开就停。又分为计数模式和无计数模式。计数模式能显示当前位置,而无计数模式是没有显示的。172不具有到位置停止功能。
如果要设定一个数值,设定到位数值停机,这要用171指令里的----脉冲输出(带通道指定)(带梯形加减速)指令.这又分为相对位置和绝对位置。这是很关键的一个理论问题,要明白什么是相对什么是绝对,这要多看一下书。
171的另一个是回原点功能----脉冲输出(带通道指定)(原点返回)。这个是原点功能,必须指定的原点开关才可以控制停机。否则只要接通本功能,就不能停机,必须有原点信号才可以,其它开关点无效。这个原点开关不用编程,系统默认的。没有编写这种程序的,开始是有点难懂。
松下PLC在这一点和三菱系列机型有很大的区别,忘掉三菱,再学松下,这样就容易了,如果混为一谈,那可能就天遥地远了。
总结是松下定位比三菱要优,电子表格基本上可以解决你很多麻烦事。
永宏也用电子表格,永宏也有出色的一面,但麻烦也多,很多功能我也被搞怕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按表格填写后,有时候不是按表格的方式运行,运行完毕后还要给一个停止信号才会停止,这是最不明白的事。
总之PLC不可能每家都做成一样的,各有不同,各有高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