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7):
想问下各位,三相四线有功电度表直入式的有没有额定电流为80A或100A的呢?因为空间问题不想用互感器,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我用过60A的,60A以上的要订做吧。

网友B:
各个厂家都有30(100)A的,型号:DT862 3×220/380v 30(100)A

网友C:
一般情况下,30A以上,用互感。

网友D:
100A,得25平方线径,电度表的接线端子太大了,还能安装在电表上?

网友E:
没听说过这么大的

网友F:
有这么大的表,最大的就是100A的,我在电器厂做电气柜,做了不少的表柜。

网友G(2011-05-06):
最大到100A,没有再大的了,预付费的也是100A,但是60A以上的需要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