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楼主(2010-03-18):
编码器的A B Z相都是有什么用途,如何使用?一般编码器都是5根线,A+A- B+B- Z+Z-是什么意思?难道还有8根线的编码器?

网友A:
呵呵;输出的形式不同;上面是差分输出;
另外还有绝对值型的编码器,输出的线更多;

楼主:
能否详细讲解下ABZ相得用法

网友A:
呵呵;这个取决于你接收信号的设备;

网友B:
你最好先看看资料

网友C:
一般就A B相就够了

网友D:
你说的A+A-,B+B-,Z+Z-电机正反转的时候要用到。